根据各种测试后整理了EP200无副翼的机械改动资料

楼主(2008-10-13):
根据各种测试后整理了EP200无副翼的机械改动资料:

看图:

由于无副翼的反映速度很快,如果还是按原来有副翼时的舵机摇臂球头安装孔位,就会感觉到飞机动作锐利到抓不住,虽然通过遥控器的EXP和D/R可以来改善。但是很明显的弊端就是舵机的有效行程大大的减小了(大约降低到原来的50%),解析度就很低了,非常不利于飞行动作的精确度!

所以我们必须重新来设定舵机摇臂球头安装孔位,根据实际的飞行测试,大约7-8毫米的范围比较合适。

再看图:

如果我们需要更高的解析度,缩减球头安装孔位的距离有些限制,会造成连杆倾斜角度过大,或者舵机外形的限制。那么我们还可以通过叠加另外2种方法。

1。绿色圈出:十字盘外盘的3个球头内多垫上2个铜垫圈(泰世有垫圈配件包销售),等于增大了外盘直径,这样也可以改善缩减球头安装孔位距离后连杆倾斜的角度。

2。我们可以把十字盘内盘的球头颈剪掉,等于减小了内盘直径。

通过以上一系列方法的组合,你一定会达到自己满意的手感!

网友A:
“无副翼的反映速度很快”

难道不能通过VBar系统自身的感度调节来让它不那么灵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的反映速度很快”

难道不能通过VBar系统自身的感度调节来让它不那么灵敏吗

你可能没有明白陀螺仪感度和你操控舵面的反应速度是无关的,陀螺仪感度的高低和飞机的稳定性有关。

网友:
我已经按说明书装好了  什么时候有时间帮我调调

网友B:
按说明书講述必須將發射機裡的 "Swash Mix - Aileron & Elevator" 調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说明书講述必須將發射機裡的 "Swash Mix - Aileron & Elevator" 調低.

我的机械设定目的就是为了不调低舵机的行程量,这样就保持了一定的操控解析度,大家可以做些对比,来体会不同方法的不同之处,从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网友:
图片看不见了

网友:
是啊
怎么看不到图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