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丝的M2*6和T2*6各代表什么意思呢?

楼主(2008-10-13):
请教:螺丝的M2*6和T2*6各代表什么意思呢?

还有M2螺母是表示什么样规格的呢?

网友A:
M2*6 就是 直径2mm 长6mm的螺丝

网友:
LS答对了,加10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6 就是 直径2mm 长6mm的螺丝

那T2呢?

网友B:
T2似乎是梅花扳手的型号,也就是说这种螺钉是用T2扳手紧固的?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T2似乎是梅花扳手的型号,也就是说这种螺钉是用T2扳手紧固的?猜的

补充下:在螺丝类型代码里面 T 一般代表伞头螺丝。
如下图:

网友:
T2应该是螺丝刀的型号.我们手机维修就用的是T6\T8之类的,不过T6正好可以解决450螺丝滑丝的问题,
    用T6!   不滑丝!

网友:
跟着学习~对各种螺丝真是不了解~

网友:
T2看图因该是自攻螺丝,猜的!

网友:
查了下,带T的似乎指的就是自攻螺钉。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bb981401008efy.html
又似乎指的是螺丝头形式
http://www.51ding.cn/dj-chanpin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