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长官介绍一下 角接触轴承??

楼主(2008-10-13):
听说滚珠丝杠大多运用角接触轴承,可是小弟对此知道的太少了(只知道是轴承),现在想做雕刻机,所以在这里问问.谢谢!!

网友A:
角接轴承价格贵点,丝杠靠近电机一侧角接轴承必须成对使用,另一侧可以用一个普通的深沟球轴承。还可以这样 丝杠靠近电机一侧用两个推力轴承加一个深沟球轴承。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滚珠丝杠主要是运行精度高,丝杠和丝母的轴向和径向间隙都很小。但在使用和安装时丝杠的安装也必须使精密的,它也不应该有过大的轴向间隙,如果使用深沟球轴承虽然可以保证丝杠的径向间隙,但轴向间隙不能保证,所以才使用角接触球轴承采用施加予紧的方法来消除或缩小轴向间隙。角接触球轴承可以在丝杠两端以背靠背个安装一只,再不允许两端安装时也可以在单端以背靠背或面对面安装两只角接触球轴承。如果是在单端以背靠背安装两只的话,应该使用配对的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D:
说的简单点就是角接触轴承在收到轴向力的作用时,钢珠会受到接触角的限位,成对的背靠背使用,并且施加预紧力,可以消除轴向双侧的间隙
观察一下角接触轴承,所有的滚珠都被一个保持圈连成一体,这样可以使力尽量分散到所有滚珠,并使这些滚珠同时靠紧接触角以尽量减小轴线的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