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死开 它浑身哆嗦,瞪着血红的眼镜看着我,它是有病吗 ...
疫死开 它浑身哆嗦,瞪着血红的眼镜看着我,它是有病吗?

楼主(2008-10-13):
昨天发了帖子请教我的疫死开 004剧烈震动的问题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刚才自己又精确调整了下稳定翼连杆的平衡位置(这根连杆从一端断过1厘米,我从没舍得换新的,就这么短着用了),大桨再次费力调了半天,还是掰不到完全消除双桨,但是地面试车感觉好了些,又尝试把起落架抓在手里,手上不使劲,只是轻轻攥住两个脚架,然后稳速推油门从最小到最大,感觉全程震动比昨天小了许多,但是在油门最大位置还是很明显,而且在左右前后
舵机
打满的时候,震动会陡增。
今天又观察到一个问题,请各路高人指点一二:
我发现油门推到最大的时候(也就是这个该死的疫死开004 震动最厉害的时候),
陀螺仪
上原本长亮的绿灯,变成了长亮的红灯,请教高手,这样正常吗?

网友A:
刚到论坛.请问怎样发新贴啊,为什么我看不到有发新贴的按钮.急急急

网友B:
红灯说明过载了,油门推的太高都要亮红灯的,很正常
双浆的问题,你要搞清楚是那只浆的螺距不对,只调一只浆,如果双浆越来越厉害,那说明调反了,反过来拌浆片,如果还不能解决,试着,把两只浆对换一下位置

楼主:
机不可失朋友,你可能需要回复下新人报道那个帖子,再回复几个帖子,就可以发新的帖子了
爽飞飞大兄弟,我的桨上有个记号,能看出来是哪个高哪个低,高了我就减小螺距,低了就加大螺距,但是就是不调来调去就是调不平,可能是我人品问题吧。。。。。。。。很苦恼
你说双桨调换位置这个主意我倒是从来没想到过,一定按你说的试验下。
感谢你无私的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觉楼上的兄弟,可否给个新人报道的链接,我实在是找不到这个贴子

网友A:
不用了,原来回复两贴后就可以发贴...再次感谢8xian

网友C:
我的004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小舵量的时候还好,满舵的时候震动突然增加。
另外用7.4V的电池无法飞起来,经测试电池是好的。
这些问题导致我的004到现在一个月了还是在地上跑。

楼主:
楼上的,你说"小舵量的时候还好,满舵的时候震动突然增加。"
是前后舵还是左右舵? 是在大油门状态还是小油门状态?

网友D:
把问题搞明白再飞,安全!

网友E(2009-03-12):
新手入模界,顶起每一贴。。。哎,看完坛子里的贴也成了基本功之一哈

楼主:
靠~~~这陈芝麻烂谷子的帖子也被顶起来了~~

网友F:
试试看主轴是否不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