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池用什么放电啊

楼主(2008-10-14):
新锂电池用什么放电啊

网友:
1A左右的负载,随便什么都可以啊
功率电阻、灯泡、电炉的发热丝都可以。

网友:
我一般用汽车的12V灯泡,放电很快的

网友A:
新锂电池放电是激活必需的,你確是有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锂电池放电是激活必需的,你確是有病

没必要吧?激活没有理论依据。

网友:
没必要激活,厂家在出厂时候已经进行过电池激活,除非存放很长时间。
正常使用就行。

网友:
不过模型电池放电时候小心点,不要过放就行。单颗2.75V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锂电池放电是激活必需的,你確是有病

现在各厂家生产的航模电池都是激活过的,如果不激活,在电池组合时,将无法对容量、倍率性能、内阻进行配组。如果谁说航模电池需要激活,那么一定是外行或骗人,甚至是拿垃圾电池骗人。长期存放的电池也只是充电后就可以使用,不需要特殊进行放电。

网友:
一直没搞清楚锂电过放的电压是多少?我一般到3.5V左右就充电,不敢再低了,我听说是不要到3V以下,请问各位一般玩到几V?

网友B:
锂电极限3.6V,一般3.8V就可以歇息了,冲满最高4.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极限3.6V,一般3.8V就可以歇息了,冲满最高4.2V

3.8V高了点吧? 我听说过很多种版本,没一个相同的,晕啊

网友:
还是不要放电了,过放等于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