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雷鸟控玩g3.5 两个Y轴不能调平的原因

楼主(2008-10-14):
为什么用雷鸟控 emu不论怎么调 进入g3.5以后两个Y轴都只能达到-995~36%的行程,如何能调平衡啊,现在一飞起来就前倾 很难控制,请各位dx指教

楼主:
在家研究了2天终于把4个舵量都调平衡了,在g3.5里自检 2个y轴都在5%左右了,明天上emu设置参数截图

网友:
我玩G4的, G4里面直接就有校准选项, emu只用选好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
修改图中红框中两个打勾的选项值,就可改变舵量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