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72M接收机天线断了用什么代替啊

楼主(2008-10-14):
(无正文)

网友A:
有银线用银线,没有的话就把断的地方接上

网友B:
把断的地方接上,最好焊接上.再用热缩管包一下就行了.只要长度与原来的一样就行.

网友C:
鼠标线,很好的

网友D:
用一根质量较好的单股电线即可

楼主:
谢谢指教我先用普通的线试一下
不行的话换接收了

网友E:
找线芯又细股数又多的的细电线就可以了。弄个1米长,

网友F:
在电子城买一个就好啦

网友G:
接起不就完了!!!!

网友H:
72MHz天线用多股软线

网友I:
一般天线的效率在1/4波长最高,72M波长约4米多点,1/4就是1米多,算上95%的缩短系数。。。就1米啦。至于用什么材质倒没太多要求,这频率、这长度,只要普通的金属导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