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升级25A好盈电调失败

楼主(2008-10-14):
看了yqyqingyv模友的介绍,在淘宝上购买了3元一个的6个4404与6个4405来升级我的好盈25A电调。
今天我把SI4404与SI4405换下了原来的6个7809和9个4435,没有想到换好后我的450(FX460西尔电机)只能悬停3分钟就自动停机,而电调上的4404和4405的温度非常非常高,但是等一下又能正常起飞,但是又自动停机,不对啊,这时的电调应该是34A啊?
看来我明天还是换回7809和4435吧。

网友:
呵呵,一定是假的MOS管了.散新货

网友:
买好一点的管子,我买的管子4407都是原装管,全新的一般要5元一颗

楼主:
经过恢复试验,同意楼上2位的看法,基本上确定是假货。

楼主:
因为我450用得是FX460电机,测试过最大电流不超过12A,正常的话就是用3个4404和3个4405都可以。

网友:
偶的20个4404\4405还没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yqyqingyv模友的介绍,在淘宝上购买了3元一个的6个4404与6个4405来升级我的好盈25A电调。
今天我把SI4404与SI4405换下了原来的6个7809和9个4435,没有想到换好后我的450(FX460西尔电机)只能悬停3分钟就自动停机 ...

一定说明白啊  你那个是不是在我这里买的啊 我卖的 可不是 3元一个

4404 4元 4405 5元

我的是带 防静电包装的

你说经过我的介绍  不是我说的啊  4404 和4405  的参数就是 17A  30V    你要搞清楚了 别把我牵扯进去
你想要正品的话 我的淘宝地址是

http://shop34649095.taobao.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说明白啊  你那个是不是在我这里买的啊 我卖的 可不是 3元一个

4404 4元 4405 5元

我的是带 防静电包装的

你说经过我的介绍  不是我说的啊  4404 和4405  的参数就是 17A  30V    你要搞清楚了  ...

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听你的介绍用4404和4405可以把25A的好盈升级到34A.,按照事实也应该完全可以,但是假货防不胜防。
我想如果在这里模友大家都多交流会少走许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