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改过6EXHP的控,,全轴承的??

楼主(2008-10-15):
谁改过6EXHP的控,,全轴承的??看到火星先生改的DX7,想改动一下我的6EXHP的控。。。顺便加装个电显灯。。。

网友:
我也想问,我的6EX现在感觉油门很涩,可惜轴承不好找。

网友:
价格开机显示灯就行,我经常忘了关,导致电池过放。

网友A:
我的加了电显指示灯。就是有一次忘关机导致报废一块锂电后来就加了电源指示灯。另外加了玩模拟的圆接口-直接用模拟线插就行(方口麻烦)
LS 讲到油门涩。你把里面的弹片搞松点再加点油就行了很好用的(不要太松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加了电显指示灯。就是有一次忘关机导致报废一块锂电后来就加了我的加了电显指示灯。另外加了玩模拟的圆接口-直接用模拟线插就行(方口麻烦)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c3 u# ?  E8 q  W%                                 我的就是在前几天在调试飞机时忘记关了直到报警,看到显示电量是8.9V,赶紧管控,取下电池充电。想加个电显指示灯。。。

网友B:
我想,只要能找到合适的轴承,任何遥控都可以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只要能找到合适的轴承,任何遥控都可以改的.
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