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体问题

楼主(2008-10-15):
如果晶体坏了,舵机会乱动吗或者舵机不听遥控器的使唤

网友:
晶体坏不坏,可以换一个试验,如换后正常就可以确定是晶体坏了.

楼主:
手上没有多余的晶体试,要去模友那里去试才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的人飞行飞机的话,最好是备用一副晶体,那样会比较好

楼主:
天9上的发射接受晶体能用在天6上吗?今天试了没反映。弄得现在只能买1对晶体回来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9上的发射接受晶体能用在天6上吗?今天试了没反映。弄得现在只能买1对晶体回来试了

您好:
      天九发射机的晶体只要是同频段的就可以用在天6A上面,接收机晶体分一次变频的和二次变频的,所以8/9通接收机的晶体是不能用在6通接收机上面的(就算是同频的也不行)。谢谢!

网友:
晶体坏了,不乱跳才怪。

网友:
请问天地飞MM,如果晶体在飞行过程中坏了,天地飞PCM接收机是否会启动失控程序,执行我事先设定地失控参数 (我的配置:油门变成0)。

我想直升机如果失控干脆让它停转掉下来,避免乱飞伤人;伤人太可怕了,宁可炸机。

楼主:
哎!是控坏了,能退回厂家修吗?是天6c的控,值不值得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