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玩过LAMA V3的来帮忙一下吧(遥控问题解决, ...
我是新手,玩过LAMA V3的来帮忙一下吧(遥控问题解决,请看新问题)

楼主(2008-10-15):
不小心从2米高炸了下来,要说也没啥,因为外观没啥问题,可是现在开了
遥控器
再插
电池
,机头本来应该红,绿灯交替闪烁几下,然后就亮绿灯可以飞了,现在根本看不到绿灯,连闪烁都没看到,拔插多次都如此,搞得我郁闷死了啊
一般是什么问题?要怎么解决?
另外充电一次大概要多久时间才算充满?
(新问题见7楼,谢谢)

网友A:
说的不是很清楚,确定四合一有没有电。如果四合一有电,插上亮红亮,然后没反应。可以看一下遥控器油门是否在最低的位置。LAMA如果遥控器不在最低位置四合一是不能正常启动的。
如果四合一根本没电,那就可能是电池脱焊了,也可能是四合一有硬件故障了。

楼主:
请问说的四合一有没有电,是说的是主飞机电池,还是4合一自己的电池?
如果是自己的电池,如何判断有没有电?
正常插上应该红绿交替闪烁几下就常绿了,现在是直接闪几下红灯(2下左右),然后就红灯常亮,根本么看到有绿的

网友B:
正常插上应该红绿交替闪烁几下就常绿了,现在是直接闪几下红灯(2下左右),然后就红灯常亮,根本 ...
应该是你的遥控器出的问题,看看你的遥控的油门微调是不是在最下方(其他微调在中间).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怀疑你现在所处的情况是,四合一的那个接头与电池的那个接头有问题,有可能是你的电池脱焊了,这个可能特别大,如果你有测电表的话,你则可以检测一下,或是你现在看一下你是否有另一颗电池,如果有的话,那筢你可以先另更找一颗电池试试看.下情况会不会有好转.

楼主:
好了,谢谢大家,确实是油门的问题没有放最下,其实我是拔到最下的,但是有人把那个上下倒置的按钮帮我拔反了,这样等于是油是满的,自然不行了。
另外,我慢慢加油,到中间位置时飞机还飞不起来,不离地,再加一点油,飞机会一直在地上逆时针转圈,同时象倒车那样子尾巴后仰,轻轻的撞击地面。这时候我就不敢加油了,害怕离地以后飞机后退着飞。
请问一般加多大的油才能起飞?我都拔到中间了。还有就是机头上扬尾巴撞地正常吗,还逆时针转圈怎么调整?

网友C:
一般的情况下的话,需要把油门推到三分之二的位置左右,,就能离开地面了.

楼主:
地面效应是什么现象?我完全新手啊,不想这样吧热情都打消了

网友E:
晕了。地面效应也不知道。基础知识严重缺乏。但看你的现象还是没调好舵机。(如果调微调调不过来的话)往后跑肯定是不对的。向前调下微调试试。逆时针的问题,看看微调能不能调过来。如果不行,那应该是桨的问题。换副厂桨了吧

网友F:
上个星期我的Efly-008也出现了类似楼主7楼的新问题,给油不能起飞,到了一半油门的时候就看飞机原地逆时针打转没有任何升力,而且还伴随类似马达空转的声音越来越大。不知道楼主是不是也这样,我最后发现是主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