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段SJM180的视频

楼主(2008-10-15):
才看到的。分享一下。也是俺的偶像啊。
动力:3s 1000mah/20c  12t

网友:
酒后驾机,
飞前喝点酒,效果就是不一样

网友:
180也能飞出这么标准的倒退水平圆。。。厉害。。。

网友:
不错,180的小机都飞的这样

网友:
我想问下```180升级尾双推应该买什么零件啊???

网友:
谁飞的!!!!!!!!!!牛XX!

网友:
这老兄练了多久啊?太牛了。

网友:
我是片中的飞手···

就好咯··

网友:
H

180的小飞机也能飞出那么大气的飞机风格,看起来就像是在飞台大飞机,基本功太强了

楼主:
 这老兄应该有F3C的功底。

网友:
这个算hard 3D吗?
为什么很多老外说这个3D过程中掉高度严重,整个过程忽高忽低,动力明显不足
当然他们是用bert那个车库里的3D做对比的

网友:
H

跟EP200比性能还是有差距,明显动力不足,只能说SJM的机手长进了不少

网友A:
想起我们哪儿一个趣事——一次一个模友停悬时来了几个快速的自旋动作,另一个模友看了感慨地说:“看来401也不是完美的呀!也会出现锁不住尾的现象!”

忽高忽低不是动力不足,而是飞手的手指在忽高忽低,引用火星的名言:“我就喜欢起飞后蹦跶几下,不要问我为什么”

网友:
这段影片是3S 1000MAH飞的.想再暴可上4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忽高忽低不是动力不足,而是飞手的手指在忽高忽低: ...

他们是指在连续翻3D的过程中,中间状态不停留,高度基本不变。比如在做连续自悬翻的过程中不掉高度,而目前出现的所有视频里180都没有类似表现,全世界模友都在翘首以待,等待sjm飞手证明180的实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们是指在连续翻3D的过程中,中间状态不停留,高度基本不变。比如在做连续自悬翻的过程中不掉高度,而目前出现的所有视频里180都没有类似表现,全世界模友都在翘首以待,等待sjm飞手证明180的实力:em ...

这个要看油门配合
我连续翻的话会越翻越高  (我经常连续翻几次就高得剩一小点了 )

网友:
H

自悬翻消耗的动力是很少了。我想自旋翻高度的变化不是动力问题,两个可能:1应该是飞手的水平不高问题。2也有可能是飞机的舵面干涉大,只能用很小的舵在做自旋翻。从影片看飞手在自旋翻只用了副翼在翻,而没有用升降舵。因该是飞手是在用自己手法竟可能的避免那飞机的舵面干涉。看来飞机设计真的有问题。(没有飞过SJM,只是凭经验分析)

网友C:
晚上再上一段180  4S的视频.不掉高度的.

网友:
楼上上的朋友挺内行
SJM的旋翼头没有橡胶,也就没有3角补偿(更适合3C).而且副翼座是可上下浮动的(可使混控臂始终保持水平状的高效)所以倾斜盘的倾斜量小一点就能做到传统旋翼头的动作量了,所以不要将动作量调的太大而出现旋转干涉阻力.

网友:
“三角补偿”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貫穿的横轴加橡胶在打副翼和升降舵时因前后或两边的旋翼压力差而使横轴呈跷跷板式倾斜,这时倾斜的主桨夹臂的连接点距主轴越远反向的攻角补偿就越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晚上再上一段180  4S的视频.不掉高度的.

最好是在一个仓库或车库里hard 3D

让那帮鄙视180的老外们都shutup

网友:
我觉得180还是走普及型的路子吧。高端3D还是让EP200上,这样错位经营满足不同的需要。
这个视频飞的不错。

网友:
其實我到覺得...180定位初學者還不錯.......調整頓一點....再家練練懸停....走走小航道........7.2v就夠用了......一定要跟他牌比嗎.....越越小台的機越怕風......有幾個家裡夠大的能翻3d........米多去買yt....泰世.....有何好爭辯的.....真正的市場才是初學者的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在一个仓库或车库里hard 3D

让那帮鄙视180的老外们都shutup

要說你的 永遠都SHUT 不了 UP 的··

到時又會搬180只有4S才能3D的“真理”來理論一番···

證明了不掉高度··好··又說你轉速高··  ··沒完沒了啦···
其實老大也不用證明什么··發上來分享就是了···接受的就繼續180··不接受的就去EP200或者即將面世的250··

网友:
至少让那些说180 disk load空前绝后的排名倒数第一,不能做hard 3D的shut up呀

网友:
H

你的浮动式副翼按平时的经验看应该是干涉最小的,他可以让摇臂在大多数位置都可以获得最高的效率,衰减率降到最低,.但飞过SJM的模友多都觉得舵面干涉大.在视频上看的感觉也是飞机的干涉大

网友:
需要大舵面的模友可将副翼中心銅球上的两粿球头加个垫柱以加大球距可解决大舵的干涉.另外sjm旋翼头以相同的动作量而言,舵面可以小一点.可试试.影片的飞手也是第一次飞sjm,而且不是自已调的机,直接就上了.也许熟悉之后又是另一番情境你说是吗?.感谢发表.多交流总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