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新手装的新机

楼主(2008-10-15):
请各位老鸟指点:装机是否正确?配置是否合理?新手在高手指点下第一次装机,还没有飞行。

网友A:
真漂亮,是YT的吗? 顺便问一句电池坐上的毛毡是怎么固定在上边的啊?

网友:
非耐flasher,楼主新手能装成这样,很不错了

网友:
感觉装的还可以,要保证在旋翼中位的时候舵机拉杆等都应该是在中位

网友B:
陀螺仪装这样不行,得用扎带绑一下才行,,双面胶不太可靠,要不会掉下来的

网友:
很漂亮。手艺不错。细心调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漂亮,是YT的吗? 顺便问一句电池坐上的毛毡是怎么固定在上边的啊?
用双面胶啊,但不太紧。

网友:
我也在装

我也在装YT450,位置比我排的好,学学!

网友:
你都成高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装这样不行,得用扎带绑一下才行,,双面胶不太可靠,要不会掉下来的

我也没用扎带,用厚双面胶,目的就是减少震动。应该不会掉的。

网友:
必须要用扎带。。。。双面魔术贴也是必须的。。。
另外接收机也要加固,看起来随时会掉的样子。。。

网友:
 机械部分是差不多了~~起飞之前还要调整双桨等情况

网友:
轻风那没说FLASHER有货啊。

网友:
这样看基本装得没错,装得好,但魔术贴一般惯例是刺贴在机上,电池端为毛,这样与别人通用。直升机要调的是在太多,所以第一次飞行实际才是调机的开始,建议找老手从旁指导少走弯路。
LZ配了2.4G,哇流口水,但用RCE600+520不是很好,实际漂得厉害,要经常拔电重启,尽量把陀螺仪尾陀行程量尽调大(当然不顶侧面),把控上的尾陀行程量也改为左右都150%(实际行程受陀螺仪调节),但这样有助与提高尾陀精度,感度对锁尾影响不大,不用太高,JR控,65%-70%即可,600经常是调好后,下次又漂,受环境温湿度影响很大。这是我使用2个月的感受。

楼主:
我感觉机头还是有点重。

网友:
电机线排的有的乱,可以参考这里:http://www.helibest.net/rc/vh-viewarticle.asp?id=443

网友:
不错,新手装的比我要好看些.

网友:
很漂亮啊 喜欢

网友:
漂亮,线整理的很好啊

网友C:
挺好的, 赶紧飞吧, 机机是用来飞的, 不光是看的.

网友D:
机机是用来飞的, 不光是看的.

网友E:
 楼主的装法跟我一样,不过我的401上多了跟魔术扎带

网友F:
LZ是用冰峰的电机,连飞五块电池手还在放在上面的,哈哈好东西!

网友G:
漂亮,,好想有一个,,

网友H:
菲的机子看着还说过去呵

网友I:
整洁美观~

网友J(2008-11-24):
鸡鸡配置挺高啊,呵呵。。促错

网友K:
感觉你的连杆安装有问题,正螺距行程大,副螺距行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