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遥控上的充电插口有没有用?

楼主(2008-10-15):
LAMA V4遥控上的充电插口有没有用?带的8接电池是不是可充的电池,大侠告知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充电接口是有用的,但是一般的直升机不用,而是车子用的.

网友B:
充电插口能用的,但好像没有配充电器。原配的电池不是充电电池。

楼主:
谢谢2位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插口能用的,但好像没有配充电器。原配的电池不是充电电池。

请问有没有能相配的充电器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