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NSP常见问题和解决方法(欢迎补充)

楼主(2008-10-15):
1.NSP的尾撑杆非常容易断连接的铝头。解决方法尾撑杆加强,用KS的加强件固定住两条尾撑杆令其振动减少。基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2.尾变距杆支撑架容易断裂,解决方法改用碳纤拉杆,或将支架在水里煮个半小时再用。现在出品的好像解决了该问题。
3.大桨夹炸鸡后容易碰到刹车盘导致桨夹球头变形损坏,建议拆掉刹车盘。
4.排气管容易松脱,建议用长螺丝加自锁螺母来固定。
5.金属SF臂镂空过多,炸鸡容易扭曲。
待续。。。

网友:
等你出改装件

网友:
600的价格高了,解决的方法是:打劫

网友:
1) 尾傳動軸會斷裂,暴力3D机手,請50个起落自行更換。
2) 尾控制臂(則板上)軸承容易損耗,定時檢查及更換。

网友:
金属主轴轴承座(下)与单向轴套空隙太小
解决方法:拆掉下轴承座的轴承固定环。

网友:
1. 尾撐桿鋁頭容易斷裂,有90%以上的原因是機體高頻震動,建議找出根源,換其它改裝品,只是治標
  如果長期不根治,有可能造成其他零件損傷或失控!
2. 這個問題原廠已解決了
3. 尾傳動軸斷裂.......採用的鋁制品,而非碳纖,如非炸雞或高速碰撞,尚未發現損壞
4. 金屬軸承座與主齒中心座的間隙問題,已修正主齒中心座,問題已解決

网友:
所谓已解决,只是对于新购机用户。老用户只得自己想办法解决或自己掏钱买“升级件”(好像是厂家的责任啊,为什么要用户给钱)

亚托飞机都是发现问题后偷偷改进,而不管早批用户的死活。

楼主:
实际铝头容易损坏和安装有关,那里安装时会产生应力,加上振动很容易断裂。
其他厂已经改用球头的形式安装,不会产生应力的问题。

网友:
在炸鸡时 铝传动轴在尾管中弯曲 瞬间停止转动 马上就扫齿
我用的是碳纤的传动轴 在炸鸡时 碳纤传动轴会在尾管中崩溃 不会打齿了

网友:
我来补充一点;亚拓排气管的质量令我担忧..排气管内部的某个元件容易脱落,晃动的时候响的慌!而且你束手无策,没地方打开,修不了.虽然也能进行飞行,但由于元件的脱落在发动后因为震动,噪音会更大,至于会不会影响3D飞行时的增压问题我没敢再试验.同样的质量问题就让我遇到了2次.如果是一次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是个偶然,毕竟任何商品不可能百分百的好,都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可是商家给换回来的这根又出现同样的质量问题,弄得我没勇气在用这个牌子的排气管了,毕竟出了质量问题老去找商家我也怕,而且换个排气管还要邮寄到台湾修好了再邮寄回来,这一来一去我都等了有20天了,现在还没到.针对这个质量问题我查了下其它地方的用户也同样发生过类似的问题..我就感到纳闷了;这么大个总代理,就怎么会没几个备用的排气管用来作周转呢.   出现质量问题也不奇怪!但售后服务的保障和效率再打折扣,我看就危险了.况且出现质量问题对企业来说也是一种促进和完善.

网友:
亞拓已經對排氣管加強控檢了,只是剛好奧運期間給耽誤了

麻煩你再與商家聯絡!

如還有問題,歡迎你發短消息與我連絡

网友A:
我的600nsp尾巴好像总是共振,悬停尾垂抖得厉害

网友:
这样子

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600nsp尾巴好像总是共振,悬停尾垂抖得厉害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解决了。我想有两种可能吧,尾轴轴承固定位置要按照说明书上的来,位置不对可能共振。
还有就是中点油门曲线最好是低一点,4度或者4.5度,我现在是用-4,4,10的曲线。
寓见,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解决了。我想有两种可能吧,尾轴轴承固定位置要按照说明书上的来,位置不对可能共振。
还有就是中点油门曲线最好是低一点,4度或者4.5度,我现在是用-4,4,10的曲线。
寓见,不知道是不是这 ...

应该是螺距曲线吧!!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我的悬停是5,调低试试。

网友:
排气管响的 问题我自己解决了 哈哈

我的管子里有东西掉了  一晃就哗啦哗啦的响  一来气就给割断了 原来是一个5厘米长的 铝弯管开焊了  掉了  一大哥帮我焊上就好了  省了不少米  哈哈  自己就可以动手弄 本想把过程拍成照片  和大家分享 没准能混个精品  无奈这大哥手快  没等我拍就弄好了 锯口在管子的后3分子1处  切记 这位置很关键  等你锯开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很简单 然后找个跑铝焊的  估计20块就搞定啦

网友:
我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球头不耐用.

网友:
说到了那么多 个人感觉 好象都是震动太大造成的原因吧

网友A:
尾传动轴重新安装了一遍,把611从前面移到后面,问题解决 不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