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调能否接铅酸电池?

楼主(2008-10-15):
电调能否接铅酸
电池
?why?

楼主:
真的吗?电调能检测出电池类型和节数吗?

网友A:
估计会被当成11.1V对待吧?

楼主:
我担心直接报销啊, 有试过的吗?

网友B:
只要总电压差不多都可以的,电调“识别”电池也是用电压估算的

网友A:
一般的电调都能用到4S吧,电瓶开路电压撑死了不到15V,4S的锂电开路得有16.8V

网友C:
有点担心烧了。

楼主:
还是不敢用啊

网友D:
应该可以的~我把电调拿来接12v电脑电源都ok~

楼主:
楼上你真大胆啊

网友B:
楼上你真胆小啊

网友E:
我认为还是不行~对电池有危险
电调的电流比较大 `
对电调是没问题, 但电池就要受苦咯 ,发热对铅比较危险~~

网友B:
接大点儿的电瓶就行了,汽车用的

网友F:
铅酸电池过电流能力大着呢. 放心用吧,摩托车的电池接个电调带个大点的负载是没有问题的.
主要是看怎么保护电池放电. 星穹的电调就好做,用设置卡可以自己写保护电压进去.

网友(2008-11-17):
...真无语了...铅酸电池放电能力很强的,通常被用作启动电瓶,启动汽车时候上百安呢...保护..个人认为不用担心,充满的话是16V,一次用完..估计电机要报销了...我认为主要考虑的是BEC能否承受 16V电压

网友G:
看见这种贴真是郁闷,建议看看老贴,补一下基础,就象我们平时吃米饭,突然不想吃了,吃一下面包,有人问:面包店那么多面包吃了会不会撑死? 答:大哥,不用一起吃完吧?饱了就行了。

网友H:
可以用,没问题的,我的船模就是用的铅酸电池和电调,只要电池电压不大于电调的耐压就可以。

网友I(2020-05-26):
十多年了 估计楼主也退魔了,我是想都没想直接接入了铅酸电瓶 目的是测试桨叶静推推力 电压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