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C SC-8DII免晶体锁相环接收机测试更新,试飞视频来拉!!!!

楼主(2008-10-15):
这个是EZC-RC的第二代改进版锁相环接收机,超级抗振动,对不同温度和湿度的坏竟适应能力很强。该接收机采用锁相环频率合成技术,改变频率只需轻轻一按,免去了更换晶体的麻烦,更可靠,更稳定,更便捷。
不多说了,大家看视频。
11月2日试飞视频 :

飞机是15级甲醇发动机的KT板身SU27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A5NDI1MDg=.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yMTYxNjg=.html      用锤子敲击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1OTUzMDA=.html    回中测试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yMTA3NTI=.html        用手敲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zMjM5NjA=.html      拆掉外壳敲击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zMTU5ODA=.html
听取13楼飞行无极限的建议用手台干扰测试了一下,两个手台距离太近了,啸叫声很大,看的时候请把声音开小点.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0OTI2NDQ=.html
点火器是昨晚临时搭焊的,绕升压变压器和焊电路,改改弄弄搞到大半夜.用电机带动一个圆盘,圆盘上粘了两块磁铁,靠近霍尔传感器来模拟触发信号.2S锂电供电,高压电弧可以拉到1厘米以上

还有个用点火器的火花把纸点燃的视频来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0OTQxNzI=.html

点火器干扰测试: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0OTU0NTI=.html

网友:
我的天啊...什么构造啊..

网友:
应该看敲击的时候,看舵机口的示波器信号,这样才靠谱一点

网友A:
第二个是测试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是测试什么的???

中立点测试,或者叫回中测试,就是想说明那个接收的中立点很稳定,不会偏。
不过,中立点也与舵机性能有很大关系。

网友:
个人觉得 只要在接收的电路板上 注上专用朔胶 外面再加上一个较结实的外壳
不光用捶子打没事 进水也没事!这种测试证时不了啥啊!

网友:
这说明不了什么啊
锤子砸都不抖舵,22#E的"垃圾"控都可以

网友:
好像是新产品啊,不过也没看出来有啥厉害的地方~~~

网友B:
假的 跟火车上卖袜子是一样的

实际这样的砸法连 用手砸的力量都没有

网友:
第三个是用手敲的,那个也满夸张的.

网友:
太假了~如果让我来砸会怎样呢?

网友:
全是外行的做法!没有太大意义。

接收机的稳定取决于电路的稳定,这是电子电路的问题和外壳结构有什么关系。别说你砸外壳,就是砸碎了,只要不伤电路板,就什么事也没有。

这方面想看好坏,就拿个手台在接收的天线旁按下发射键看看或着用打火机的点火器(或者汽油机的点火器)在接收旁边连续打火。(话说,用这种方法测,你回发现低端的FTUABAB的RF136比某些高级接收还好)

回中的那个,这取决于舵机的回中特性、遥控器杆的回中特性、接收的信号输出分辨率;接收机如果用的是单片机解码,这要看单片机的时间分辨率,一般做到1us是很容易的。而你手能打出的最小量是2或3us以上,也就是说,基本用你现在这种方法测不出什么回中性。

这点想看好坏,就买个舵机测试器(GWS、EMCS的都可以),然后从接收机板上接出信号,看脉宽时间。或者直接用示波器。

综上,楼主的测试就像火车上卖袜子的,齐齐咔咔的演示一堆,实际什么也证明不了。

网友:
我笑笑算了。

楼主:
      我也是发着玩的,给大家看看.呵呵.
      插晶体的接收机是不怕敲,不过这个是PLL锁相环接收机,PLL锁相环电路在受到机械震动的时候会引起相位噪声变坏,导致失控.以前国内的某品牌PLL接收机受到一点震动就会抖的厉害,包上几层海绵在450直机上还会抖舵,油机就更别说了.

网友:
说反了吧你?

晶体接收确实是会因为敲击导致接脚晃动,然后接收不良。但如果一个接收的晶体都松的能让你晃的管脚分离,那你不用晃它自己也开了。

电子的相位或因为机械的震动发生变化,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发着玩的,给大家看看.呵呵.
      插晶体的接收机是不怕敲,不过这个是PLL锁相环接收机,PLL锁相环电路在受到机械震动的时候会引起相位噪声变坏,导致失控.以前国内的某品牌PLL接收机受到一点震动就会抖的 ...

锁相环的失锁多半是由于控制频率超过可控范围,也就是频差过大,或是过大的噪音干扰(注意,这里指的是杂波,不是铁榔头的敲击声),有报道说过大的温差变化也会导致失锁,但是没听说过机械振动可以使锁相环失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的 跟火车上卖袜子是一样的

实际这样的砸法连 用手砸的力量都没有

這位老哥說得經典啊··

你不說我還真的忘記曾經坐火車看過這式爾啦·

网友:
有这种接收机用用就不错了,各位别挑刺了,呵呵。纯属帮顶!

网友:
干嘛泡水里测试~

网友:
 不错的接收机,一看就知道是介绍物无晶体接收机的,

昨天发现老的9Z接收机装油鸡上全油门就失控,后来干脆吧晶体焊上了,

楼主:
用手台在边上干扰的测试已经拍了视频,稍后上视频连接

楼主:
手台干扰测试已在第一楼更新连接

网友A:
这接收还不能用哦``该砸的也砸了``该干扰的也干扰了```
运用在模型上足以``````又不是装在坦克上防导弹的``
比作平常的接收``就这么摔下都死``别说砸``
也不用太挑剔了````

网友C:
不错,是好东西,一开始就这么干不就好了吗?
楼主是厂家的吧。给个价看看。

网友D:
如果手敲的振动能影响PLL那是笑话。目前火腿用的首台频率都是430M~440M,接收机是72M或者更低,不能说明什么啊。

网友C:
手台的功率比遥控器的高,容易实现高频压制干扰,尤其他里面用的还是单片机,更容易受高频的干扰。其实用相近频率的遥控器试也行。

楼主:
就是因为有些品牌的免晶体锁相环接收机受到振动会抖舵失控等,所以才会做这样的实验.
昨晚搭焊了个简单的点火器,绕升压变压器和焊电路,改改弄弄搞到大半夜.用电机带动一个圆盘,圆盘上粘了两块磁铁,靠近霍尔传感器来模拟触发信号.2S锂电供电,高压电弧可以拉到1厘米以上.今天再拍个高频高压火花干扰的视频,弄好了传上来.相机充电中.........:loveliness:
视频已上传

楼主:
回复 网友E: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zMjM5NjA=.html
试验了一下拆了外壳敲也没事,桌子上敲的都是小坑坑了

网友F:
应该看敲击的时候,看VCO的振荡频率信号,这样才靠谱一点

网友G:
挺不错了,至少我们平时能想到的都做了。鸡鸡上不就是有震动和干扰么,难道我们拿接收机上直机上还非要接个示波器看看才行?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有什么好的建议多提提啊

网友H:
有机会使用一下!

楼主:
试飞视频来拉,视频链接在第一页.

楼主: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淘宝上搜索EZC

楼主:
回来顶一下, ,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接收机

网友I:
LZ的实验基本上都是很直观,很直接的测试手法,一般人都能做的。但是最主要的是,电路的测试,比如接受灵敏度,抗干扰等,且需要设备配合的。必定是电子设备,需要电子仪器来测。

楼主:
回复 网友J:
灵敏读小于1uV,有时间拍个视频或者照片传上来

网友K(2008-11-18):
这个接收我买了个八通的用在我的91级的P51上很好用。。。顶下,过段时间再拿个。。呵呵

楼主:
好东西就要让更多的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