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处女船求救。。。。。

楼主(2008-10-15):
学校有传说中的船模比赛。。。
冲动之下,本人这只只玩过模型船的小小菜鸟跟着啥船也没玩过的室友参加了。。。准备搞个比玩具船好上那么点的船。。。
潜水学习了好几天。。。发现很多基础性的东西潜水学不到俄。。。特发贴询问。。。
no1,那个缠在电机上的铜管是多少内径,外径的,哪里搞的到?
no2很多帖子里发现诸如380,480,540电机的名词,指的是长度还是直径还是功率?
no3俺的船准备木制,轻木做外壳。。。用多少厚度的轻木?哪里买的到?
no4电调的话,如果用带刷电机,并且没有调节转速的需求的话,是否可以省略。。。
no5看了帖子,明白了半浸,全浸的不同效果。。。觉得学校的湖太小,估计比灵活的可能性大点。。。速度太快也不好控制。。。决定排除半浸。。。但是全浸跟喷水两种推进方式更有效率?
no6,50mm左右的船,用多少动力合适?貌似淘宝上380的电机很便宜的。。。那种能用么?

网友:
绝对处女

网友:
答处女
1.轻木建议去山东任航网站看看.建议1-1.5MM厚木片.
2.最好用电调,用电子开关不怕暴动也行.
3.全浸桨之于喷水当然全浸效率高.
4.50MM的船用380勉强,建议用540或550.
另两问题请高手继续.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校有传说中的船模比赛。。。
冲动之下,本人这只只玩过模型船的小小菜鸟跟着啥船也没玩过的室友参加了。。。准备搞个比玩具船好上那么点的船。。。
潜水学习了好几天。。。发现很多基础性的东西潜水学不到俄。。 ...

1、铜管或铝管的外径一般是3-4mm,内径2-3mm
2、380、480、540是指电机的型号或者说是规格
3、一般用桐木作外壳就可以了,找不到的话用层板也可以
4、现在有刷和无刷的电调都很便宜,也很好用,省了反而不好用
5、业余制作的话全浸浆的效率和操控性能比较好。

网友A:
我说啊,,为了使广大模友对船的热情加深,为什么不可以像其他板块顶置一些扫盲得帖子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暴动?啥意思啊?是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啊,,为了使广大模友对船的热情加深,为什么不可以像其他板块顶置一些扫盲得帖子呢?

貌似其他论坛也没有的。。。比如那个三国,那个遥控特区。。。。。新手入伙不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暴动?啥意思啊?是啥情况?

就是突然发生的动作,比较暴.

网友:
华南理工学子?星期日到大学城中心湖交流,问题遂可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华东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