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电池可以飞多长时间

楼主(2008-10-15):
我飞的是GL450金属版,平时用的是2块2200MA  11.1V  20C的锂电池.
现在一直在练悬停,一块电池充满了飞起来也就能飞个7,8分钟就没电了,请问大家玩450的电直一块电池也是连续飞个7,8分钟就没电了吗?

网友:
我的2200mah15C,大概能飞10分钟吧

网友A:
只是飞航线,如果电池倍率容量够,可以飞9-14分钟。视飞手操作确定。

网友:
这个要看什么电池啊,好点的电池当然飞的时间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飞航线,如果电池倍率容量够,可以飞9-14分钟。视飞手操作确定。

14分 你的是什么配置的JJ  什么的电池 能说说不 我的就6分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分 你的是什么配置的JJ  什么的电池 能说说不 我的就6分种

我上个月新买的GE Power 2200MA 20C的也可以飞到14分钟,飞完之后 每结电池的电压基本上在3.4伏左右;不过看到帖子说不要低于3.7伏,以后不这么飞了。

这个时间也要看螺距 和 油门曲线 还有 飞机重量, 我的是非耐克斯 999 重量比GL 450 C好像重一点。

网友:
客观因素蛮多的,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看你飞的时候用力的大小.一般而言总能飞个7-8分钟左右,特殊的10分吧.其实时间也蛮长了.

网友:
就是十分钟之内!能飞十几分钟的,电压会降到3.3以下.电池有可能怀上的!我试过啦!3E出口装,2200,20C

网友:
我新买的花牌2200mah 20c电池,电压到3.5V停飞,可以飞12分钟

网友:
我飞过17分钟,是手机测的,不是很准。呵呵。。2600毫安电池。

满电飞到电调保护。我自己的电池也能飞14分钟,2200毫安。

网友:
7、8分钟很正常

网友:
没有飞十几分钟的   又不是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