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无刷电机求教

楼主(2008-10-15):
自制无刷电机求教我有一台卧铣床,近来想把它改成立卧两用铣床。弄到几块24极、内径70的定子,想做个无刷内转子电机,将转子套在Z主轴上直驱。兄弟我水平低下,实是不知道24极定子的内转子该配多少条磁钢?恳请各老大、高手赐教,另有感与无感的驱动方式会有不同的磁钢排列吗?我将此帖发于 电动机及调速器 也没人答我,大约那边的高手只对模型电机感兴趣。

网友:
需要硅钢片哦

网友:
还有一位老大 masm32,你应该给他发电报

网友:
4极,每极6曹,

6曹要分为三相,ABC,每相在每极内占2曹。

楼主:
我想求的是内转子磁钢的排列条数,LS能赐教吗/

网友:
外转子和内转子原理都一样,磁钢的排列可以套用。

网友:
直驱的扭矩不大,作为动力头不是太合适的。
不如买同步电机用变频器来拖动,估计功率至少要1.5kw

内外转子,有感无感磁钢排列都是一样的。如果真要用直驱无刷做动力头,功率也至少要1kw以上的。
计电调要100A左右,6s的电压,光这个电源就够难的了,所以还是变频器的好

楼主:
感谢LS的指教,我因要自制立铣头,才想做直驱,可能的话想把电机设在立铣头内两主轴承中间,受空间的限制转子直径在50至70之间。这样小的转子直径扭矩偏小,只能用增长转子长度(70至80)来提高力矩,只是这尺寸的18或24极的定子难找。电调的问题好办,淘宝有电动车60伏1000瓦无霍尔电调160多元。这两天找了个电动车36极外转子电机试了试,转速约7、800左右,扭矩十分强劲,蛮适合立铣动力,只是不喜外形尺寸偏大,外转子运行不安全。

网友:
坛子里不是有位高手把车床改直驱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