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起飞时总是头部触地,如何解决?

楼主(2008-10-15):
刚装了个XTR,用ESKY四通练习电直起飞的时候加大油门,只有尾部升高,于是头部就撞在地上OVER了。感觉好像是头部固定在地上似的,请教这是咋回事呢?

网友A:
没有调试好!一般是参数没有设置正确

楼主:
是啊,设错通道!哪有训练的教学资料啊,没人带只能靠自学了

网友B:
看LZ 的描述,我估计您是在飞固定翼。
您所说的情况,我初步判断是升降舵设置的问题。

网友C(2009-03-06):
稍微一点上舵

网友D(2009-12-29):
XTR好像很难飞,

网友E:
还没调试好,要校准哦。

网友F:
现象和我飞的XTR一样,我也是一个人玩没人教,,飞固定翼一加油门就潜到地里去了, 飞直升机好点, 但很不稳定, 会偏一个方向.要飞得好,必需不断调升降陀与副翼,到底要怎么设的?

网友G:
每次练习之前校准一下中立位置 另外各通道还有正反舵要设置好

网友H(2010-01-29):
把十字盘混控改为普通模式就好了

网友I:
楼上正解!即在遥控器中选择标准十字盘(非120),另外必须是PPM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