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熄火降落在FF9具睇数据如何设定,请各位模友指点!

楼主(2008-10-16):
 450做熄火降落多少螺距才合适?在FF9内的THR-HOLD    同RUD-OFST   这两个数值设多少才合适 谢谢大家给我提功个数据!

网友:
我看450还是不适合做熄火动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450做熄火降落多少螺距才合适?在FF9内的THR-HOLD    同RUD-OFST   这两个数值设多少才合适 谢谢大家给我提功个数据!

对450飞机在FF9遥控器的熄火降落的设定:
1、选中THR-HOLD选项进入,把MIX改成OFF,这时的油门已自动默认设定为全程0%,扳动右手短把的G开关,这时MIX后边的OFF会变成ON;
2、RUD-OFST的MIX仍保持原来的INH;
3、选中PIT-CVRVE选项进入,按压左手上边的Mode/Page按钮,跳变到HOLD,然或对POINT1~5进行数值设定;
4、在保证初始设定的总螺距为20度(-10~+10)的前提下,P1=25-30(螺距为-5度或-4度)、P2=54、P3=75(螺距为+5度)、P4=87.5、P5=100

以上设定供参考。

网友B:
学习了,另外在GYRO SENS里设置THR-HOLD感度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另外在GYRO SENS里设置THR-HOLD感度值

1、因为在切换成熄火降落模式以后,主旋翼不再受到外来动力的驱动,而是依靠原来的转动惯量继续旋转,故而机身无需再去克服主旋翼转动产生的反扭力。
2、在GYRO SENS里设置的HOLD感度值可以参考NORM(悬停)的百分比数值进行设定,这样可以减小因为侧风等其他因素引发的尾巴漂移。
3、为使主旋翼能继续保持一定的转速并且不停转,主旋翼的螺距应设定成负值,可以设为-5~ -4度即可。(注:不包含倒飞熄火降落模式)
4、在熄火降落模式时,飞机是靠自身的重力下降的,而此时的主旋翼负螺距则会因为气流的推动作用,使得主旋翼继续朝原来的方向继续转动,以便维持主旋翼的陀螺效应。

以上设定数值仅供参考。

网友(2009-03-24):
虽然看不懂,还是顶一个

网友:
虽然看不懂,我也还是顶一个

网友(2009-05-07):
引用 网友A:

对450飞机在FF9遥控器的熄火降落的设定:
1、选中THR-HOLD选项进入,把MIX改成OFF,这时的油门已自动默认设定为全程0%,扳动右手短把的G开关,这时MIX后边的OFF会变成ON;
2、RUD-OFST的MIX仍保持原来的INH;
...

PT-CV/MOR 就5点可选,怎么按 MODE/PAGE 也没反应的啊。上面的NORM

网友(2009-09-22):
赞版主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