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6):
求助不知那位大哥有RC POWER BC6的中文说明书,不知是设置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充电时间好长。充一块2200MAH、11.1V的电池,用了284.34分钟,充量是1877MAH。感觉不太正常。那位大哥有的请发到:emal:junjian30@163.com,QQ:303714833。非常感谢!!!!!!!

网友:
1、充电时间除了和2200maH的容量有关,还和你充电时的充电电流有关,我一般设为1.1A;严格来讲,应该在120min内完成,即理性充电电量为2200maH。所以你的BV4用了284min可能是正常的。
2、充的电量不足2200maH,和你的放电深度有关,如果你放电到了3.3V,充电电量或许会超过2200maH,但是不建议你这么做,这样很伤电池!
3、看看我的充电器的说明,是否可以用得上

以上几点,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