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212是不是线断了?

楼主(2008-10-16):
推油门 电机转起来一卡一卡的  万用表测量有两根线阻值为零
2212  KV1400 重绕的话 用多粗的线啊 圈数是多少? 用这两个图的哪种绕法

还有个问题底座如何拆下来? 是敲黄色的圈吗 让它与绿色部分分离?

问题有点多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黄和绿分离,搞出来也废了。

网友:
你拆铜线的时候注意一下是那种浇法,重绕时就用回那种!而线径,拿着一段去对着买就行了

网友:
阻值为零的两根线是好的,剩下的那根线断了。先别急着拆电机,检查电机线和香蕉头连接的地方,看看是不是断了。

楼主:
呵呵 谢谢各位的回答!!
特别感谢!!!四处流浪 要不是你的提醒 我肯定拆了
果然是香蕉头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