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0c

楼主(2008-10-16):
10C普通版72M的.用的1410DP接收机.无法兼容146IP.谁知道原因?还兼容什么接收机?

网友A:
10C怎么可能不兼容146IP,楼主别搞错2个设置,一个是楼上说的,1410DP的晶体是二次变频的,146IP肯定不兼容,还有146IP是PCM的,别在10C上设PPM

楼主:
忠心谢谢两位大侠!我把1410DP的晶体用在146IP上面.没反映.换别的晶体可以在七八米内有反映.距离拉远就不行了.我在换晶体试试.再问个问题.接受机和控的晶体不可以互换是吗?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晶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