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 016换无刷后 动力反而下降.是哪的问题呀?

楼主(2008-10-16):
sos !! 016换无刷后 动力反而下降.是哪的问题呀?
e016 换了个国王的KV3200无刷
电机
和XXD 30A 后 油门推到快80%才刚能悬停1米多高.怎么会这样啊?是哪里没调整好??(通过原装控上面的2个悬钮没办法调好.是不是要更改电调的某些设置??? )
还有 启动的时候如果油门推得太慢 就会无法启动,机子抖几下就不动了.
大大们支个招呀 小弟单飞好难的

网友A:
重新设置电调启动模式。如果还不行就是电调和马达不匹配。

网友B:
螺距不对吧

网友C(2009-01-11):
马达齿轮和主齿轮太紧了 间隙要大点 我以前就是 根本就启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