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过6EX2.4G的朋友一个问题,谢谢!

楼主(2008-10-16):
请问6ex2.4G左上角的那个拨动开关在拨向TRAINER(向上拨时)时是停在TRAINER选项那,还是拨一下以后,开关又弹回到中间位置,希望用过该控的朋友不吝赐教,先谢了!

网友:
这控就是这样的,我很久没用了。

网友:
6ex2.4的这个开关应该是3d模式的切换开关,当然是拨了就停下了啊.

楼主:
我手上有个这控,这个开关拨到TRAINER后一松手他就弹回中间位置了(停不在TRAINER位置),我不知道是他本来就这样,还是有问题,所以来这请教大家。

楼主:
往后面那个选项扳是好的,可以停住

楼主:
为了使问题更清楚,这有更多图片。(往后拨停得住,往前拨停不住,要往弹回中间)

网友:
向上是教练开关 应该是弹回的

网友:
教练模式是会弹回的我FF9也这样。这开关没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10c  教练也是弹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