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对人体有危害吗

楼主(2008-10-16):
听说是一种微波,所以.....是真的吗.

网友:
手机对人有危害吗?

网友A:
俺家的微波炉就是2.4G的,几千瓦输出,很好用的说!

网友:
电脑就有辐射,你发贴的时候不是还在对着它么

网友:
只要不是长时间发的话  没有问题  儿童 孕夫 最好 远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家的微波炉就是2.4G的,几千瓦输出,很好用的说!

微波炉有隔板的啊.

网友:
不用吓人, 人吓人, 吓死人。

wifi 2.4g, 蓝牙2.4g, 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大空人的金句:感觉良好!

............................还没死!

网友:
 平时经常到野外,关掉手机,就没有了烦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微波中2.4G的S波段相对于L波段和C波段对人体伤害会大些,这是由波长决定的。和人的头部和胸腔尺寸最接近。一般手机都是L波段的,这个频率穿透人体的能力比较强,而S波段的WiFi发射功率远小于一般遥控设备,微波炉泄露的微波也远小于遥控设备的。我自己的感觉是1W内的2.4G辐射,近距离接触应该小于1小时,否则会有明显感觉,我是做微波测控研发的,有一次调试一个100W的C波段的设备,头发掉的很厉害,神经系统也有影响,到医院发现白血球低的利害。10多年接触射频功率辐射感觉对眼底影响比较大,而且大家要接受一个现实,接触越多的无线电辐射就越容易造成男性染色体丢失,我认识的搞微波的90%都生的女孩。

楼主:
真的啊.太残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遥控器2.4G的波长属于哪个波段?

网友:
2.4g的模型设备对人体没有任何已知可以确认的危害

网友:
还是小心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