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首飞的结果

楼主(2008-10-16):
机器到手好几天了,一直没有时间出去试飞,今天下班终于去了体育场,因为是第一次飞电直,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开始了我的漫漫电直路

 结果是机器一离地就开始往左后方飘,不过是水平的飘没办法,打右前舵,但是毕竟是第一次玩,很难控制 ,收油目

测了一下那个十字盘,副翼下面那个叫十字盘吧 ? 已经是有点偏了,目测可以明显的看出来,为什么还会偏呢?

反复在地上磨来磨去的,脚架就这样了。。。还有,新手是不是不适合在草地练起飞?说是会被草绊倒?

看来我以后要找铺瓷砖的广场练了,不然这个脚架没几天就会被我磨穿了

油门大了,重重着地,就这样了。。。

油门大了,重重着地,就这样了。。。

网友A:
调节十字盘3个舵机的连杆~~还有3个舵机的舵机臂一定要水平~
脚架磨成这好常见~~对于新手的话~~先祝你走上不归之路!!嘻嘻~~

网友:
上个练习架吧

网友:
新手要先练模拟器,这样损失小啊

网友:
模拟器和练习架,入门的法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十字盘3个舵机的连杆~~还有3个舵机的舵机臂一定要水平~
脚架磨成这好常见~~对于新手的话~~先祝你走上不归之路!!嘻嘻~~

不知道为什么十字盘在通电自检后已经是偏右状态,但是机器离地时还偏左后方?

网友B:
由于地效的原因,将飞未飞时是最难控制的
十字盘要根据悬停的结果来调整,不用用在地面时的反应来作微调
起飞果断点,一下子拉到一米左右的高度,你会觉得操纵比在地上蹭啊蹭的容易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地效的原因,将飞未飞时是最难控制的
十字盘要根据悬停的结果来调整,不用用在地面时的反应来作微调
起飞果断点,一下子拉到一米左右的高度,你会觉得操纵比在地上蹭啊蹭的容易多了

我下午时也有一次拉到了一米左右,机器马上慢慢漂移,留空时间大概2秒,一慌,尾桨着地

网友:
慢慢漂移就对了
动作不要过大,给小舵,就能悬停了
如果控有这个功能的话,给十字盘加点exp,可以软化中点附近操纵杆的敏感度

网友:
一定要练习模拟器,这样才能有点大概知道怎么反应,否则会很惨的。

网友:
用双面胶把脚架磨的地方和垂尾下端裹起来就OK了,注意双面胶外面一层不用撕掉再用3M电气胶布包几圈这样跟耐用。

网友:
都是这样过来地

网友:
我也是这样摸爬滚打来地

网友:
要多练习模拟器,要勤修舵,小舵量,

网友C:
十字盘是水平位置的话~由于直机受地效影响~会在1米高度以内往左偏的~~升到1米以上就好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字盘是水平位置的话~由于直机受地效影响~会在1米高度以内往左偏的~~升到1米以上就好点了~

十字盘已经是偏右,起飞还偏左,我都糊涂了。。还有,新手不敢拉到1米,基本上都是在十几厘米飘。

网友:
 其实主要是要熟悉打舵,这个要通过模拟起来练习好一些,一般飞机都是没有问题的,说的过分一点,对于一个能够熟练对尾的人,就算十字盘一直是斜的他也是可以通过打舵修正过来了的。

楼主:
问题是我还不能对尾,更不要说熟练对尾了,呵呵

网友D:
胆大心细。首先要飞模拟器!
450看照片就知道原因是LZ的APM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胆大心细。首先要飞模拟器!
450看照片就知道原因是LZ的APM不够。。。

网友E:
的确,APM不够
要勤修舵,小舵量

网友F:
 我没用模拟器!!!俺是摔出来滴!!!欢淫楼主炸多几次就会飞了

网友G:
老金说的很对

网友H:
我是模拟器里能熟练四面悬停才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