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玩船用什么控破百?

楼主(2008-10-16):
玩船最好边种控?价格合理。

网友:
玩声控可破百

网友A:
我用FF10C,,,就是破不了百~

网友:
这问题问的,回答起来很是棘手,有人用T14Z破百,也有人用便宜的国产控破百,不知道LZ说的价格合理是指的什么概念,价格和控的质量是有一定程度的关系,我觉得船用SANWA的MXA或者MX3就OK,700左右的价格,用起来感觉也舒服点

网友:
一般你會多見破百的都用老翻控;因為預算用一次後粉身碎骨的,如果不是比較低價又如何支付得來呢?  不過也因是老翻控比較容易未破百先失控,故此造成很多人要破百也很多人繼續未破百囉!

网友B:
只要不失控,用什么控都不是重点。

楼主:
哦!原来如此!甘我明白!

网友:
一般的控都破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FF10C,,,就是破不了百~

人品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失控,用什么控都不是重点。

同意這說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這說法!

我也同意这说法

网友:
不用控,试试自由跑,小时候玩过的,可以省控钱,电调用个舵机测试器接就行了,很便宜的

网友:
控不控都能破百

网友:
 同意呢! 投掷石頭也可算是破百玩意呢!

楼主:
边种玩船的控,遥控距离在200-300内,价格在800元以下!又不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