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小知识 ,如何通过电池大小估计电池容量

楼主(2008-10-16):
大家试试:容量=厚*宽*长*系数(专指聚合物锂离子
电池
,叠片电池)
系数如下:
100mAh:以下:0.0054
100----1000mAh: 0.0095
1000-3000mAh: 0.0105
3000mAh以上: 0.0115

网友A:
要是镍氢电池就是不能估计的,3600-4600容量得电池尺寸是一样得

网友B:
有理论依据吗?

网友C:
想知道有理论依据吗?还是统计结果?

网友D:
有点意思,劳驾lZ仔细说说
这个是统计的吧,不知道和成产工艺有没有关系。另外都适用于什么电池

楼主:
和工艺是有联系的 这个只能是一个辅助判断的工具

网友E:
同样容量,C数小的电池,体积也会小。
这个如何计算?
只能是一个辅助判断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