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sky0406A改美国手!请求有经验的大侠前来帮忙~~~ ...
求助!Esky0406A改美国手!请求有经验的大侠前来帮忙~~~~~

楼主(2008-10-16):
一直玩
模拟器
用的都是美国手,前两天购进一架ESKY016,是个日本手的控,所以想改成左手油的,但是小生实在没有任何经验,论坛中搜到了一个是0404改美国手的,但不知道与0406有什么区别~~~~还望各位多多指点啊!!!

网友A:
自己拆开,看看两套摇杆后面有什么区别就知道怎么弄了,一个钢片一个弹簧换个位置就可以了,这个控我没见过,是电脑控吗??如果是普通的控把两个电位器的线也换一下,不换也可以,接收机上对应着插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