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万能表测试电池有没有电?

楼主(2008-10-16):
如何用万能表测试
电池
有没有电?

网友A:
万用表打到直流电压档,如20V,红表笔接电池正极,黑表笔接电池负极,表上显示数值就是电池电压。

网友B:
万用表打到直流电压档,如20V,红表笔接电池负极,黑表笔接电池正极,表上显示数值,把负号去掉就是电池电压。
说正经的.建议加上一点负载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