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t9的请问t9手感如何

楼主(2008-10-16):
不指望达到9x2半轴承手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ff9效果

网友A:
偶比较过,9X2的手感比T9的强不到哪里去!不会有天地之别。
我们都在用天9飞改装的45CC汽油靶机。没什么问题。改天上图。

网友B:
天9手感和FF9 9X2 区别不大,手感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