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有刷双向电调做车,不知道哪种牌子好?

楼主(2008-10-17):
查了下,目前有这几个牌子哪个性价比高?
ESKY ,恒龙HL3851-6,西安孵化,飞马。
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同问,不过我想做船

网友B:
恒龙,和top的一模一样

网友C:
建议西安孵化50A双向有刷,110元,我买过2个,用在750电机上,虽说自己加了水冷套,但不用水冷效果也不错,厂家说电压12V,但我用到14.5V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