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Futaba12FGH换手的问题

楼主(2008-10-17):
原mode1想换mode2,打开控之后,发现原油门摇杆基座多一块白色的滑座,借其它朋友的图片看看:

12FGH采用的是两片并列压簧片,其中一片顺圆的就搭在白色定位片上,为啥要用两片压片我不太清楚,但这就给改装带来个问题

因为12FGH如果直接交换两个摇杆基座会跑中立点,只有交换两边弹簧、摇臂和簧片,唯独这块白色的滑座不拆基座迁不过去,紧固螺丝太靠下,不知道拆卸基座会不会影响中立点?对这点不能确认,不感乱拆。有没有改过12FG的朋友能不能教授下方法,谢谢!

网友:
放心拆吧,没问题的。
1.用两片压片是兼容固定翼和直升机的油门手感。
2.交换两边弹簧、摇臂和簧片时注意把中立点定位销也换过来。

楼主:
感谢!

定位销的问题之前帖子有提过,所以已经照做了

如果基座可以拆下来,那么之前讲跑中立点是怎么造成的呢?是交换插头造成的吗,对电子问题不了解

网友:
白色的滑块是用来调一格格手感的强弱的,另外一个是调弹簧松紧的,跑中立点是交换插头造成的,因为每个通道的电位器中立点是经过软件校正的,校正以后换电位器需要重新校正一遍才行据我所知,14MZ和12MZ都有校正的软件,12FG还没人放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定位销的问题之前帖子有提过,所以已经照做了

如果基座可以拆下来,那么之前讲跑中立点是怎么造成的呢?是交换插头造成的吗,对电子问题不了解

基座可以拆下来,但不能交换插头,这样中立点就不会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