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首行失败,比走路还慢,哪里错了??已解决

楼主(2008-10-17):
辛苦了近一个多月,做了一条木制小O艇.下水试行,根本就跑不动,下面是船的配置,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1.船身:56*17*5.7(不包括仓盖) ,空船重250克,加上所有设备和电池全重1150克------是不是太重了?
2.电机:飞速达B380-2848    KV3900  ,配4MM软轴和432尼龙浆 -----够不够力?
3.电调:125A不知名电调加了水冷
4.电池:6节7.2V3300MH镍氢.-----是否还要加压?
5.重心在船的1/3处,软轴出船身部分夹角为0.下水的时候感觉船尾吃水很深,见图.
请交各位大侠问题在哪?哪里要改进啊!期盼...

借用的图片

借用的图片

网友:
估计不是你电调的问题就是无刷的问题  检测一下电路吧!~

网友:
動力電池的放電電流是多少A?

网友:
配置没问题,可能电池有问题

楼主:
電池是淘宝上买的
ACE 3300MAH 7.2v镍氢SC动力电池组
规格参数:
1.规格:SC 型,3300mAh,7.2V
2.适用于:船模,车模,电动工具等
3.放电:30A放电到4.8V
4.最大放电电流: 30A (CONTINUOUS)
50A(MOMENTARY)

我空载试了试,感觉电机一点也不暴力,好像还没我XXD2208 KV2600来的猛。另外还有个怪现象,从底往上很慢很慢推油门到顶,电机没反应,要有一定的速度,电机才会启动。换了锂电也是这样,换其他电机没有此现象。

网友:
你的电调和电池都有问题,   电池放电性能不好,还有电调的内阻太大也有可能

网友:
你用的那个浆是个垃圾!!! 换个就好了 真的!!!!

网友:
我用过你说的那个浆,放什么船上都跑不动,换个红浆或者金属的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尽管答案各不相同,但说明问题很多.先从最简单的开始吧,换浆.

网友A:
 是不是,电调设置还没有设置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调设置还没有设置好啊!

同上。。。。我的飞机马达出过类似的问题,是电调没设置好,一定要看说明书

网友:
楼主上11.1V试试

网友B:
7.2V电压太低.最少要用11.1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7.2V电压太低.最少要用11.1V的

kv3900的不要用11.1电压电池,转速太高了。

网友:
上你船的图再说~

楼主:
终于找到了,原来是索头锁软轴一端没锁死

网友:
楼主,我只能对你说,你太强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