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跪求指教天地飞FT06-C 6黑鹰500的问题

楼主(2008-10-17):
求教老鸟,天地飞FT06-C 6
遥控器
接收机如何与黑鹰500的
舵机
、尾舵机、
陀螺仪
、
电池
、
电机
等连接。

楼主:
请问电调插在接收机的第几个通道

网友A:
连接接收机的插件不要接反了,要烧的
电调在第3通道上
1,2,6通道是斜盘舵机
4是陀螺+尾巴舵机
5是陀螺双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