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0851 充电器的问题 我想买4个 用一个变压器可以带4个0851吗

楼主(2008-10-17):
esky 0851 充电器的问题  我想买4个 用一个变压器可以带4个0851吗 我有一个5a的变压器 可以带4个0851同时充电码  我现在的 b6平衡充 平常都是调成2.2a充电的 速度倒是挺快 但是把握的电池电压 都搞成 4.0 4.0  4.2 了   调成1.2充也是这样 所以想买 4个 0851 充电器  用b6的5a变压器可以吗

网友:
可以,只能充多个2节或3节,不能组合来充4节以上,因为前面不隔离!

网友:
这什么JB破论坛,明明这个帖子我有回复的,居然不见了。

网友:
楼主,用电脑电源吧!那么多路12V输出还不够?

网友A:
只要电源带得起,完全没问题。我就是这样干的。另外楼上的说法,要改下电源。直接用电脑电源是用不成的,因为电脑电源的主输出是5V。如果 5 V上没负载。12V上负载大一点就保护 了。要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源带得起,完全没问题。我就是这样干的。另外楼上的说法,要改下电源。直接用电脑电源是用不成的,因为电脑电源的主输出是5V。如果 5 V上没负载。12V上负载大一点就保护 了。要改。

事实证明 这个说法 好像不对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源带得起,完全没问题。我就是这样干的。另外楼上的说法,要改下电源。直接用电脑电源是用不成的,因为电脑电源的主输出是5V。如果 5 V上没负载。12V上负载大一点就保护 了。要改。

那是老电脑电源了
现在电脑电源都是轰12V输出的,一路不够就两路,三路。。。。n路

网友:
5a的变压器 可以带4个0851同时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