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MM丝锥断鸟 随便一招 有意外收获

楼主(2008-10-18):
不锈钢材质 钻4MM的孔 《其实应该钻4.3MM的孔比较理想》5MM丝锥弄了几下 砰 吗的心里一震 最怕这个 丝锥断鸟。首先想的是不是应该到附近的商店看看有没有取断丝锥的工具 可是我太懒了 。抱着试试的心理 居然取出来了。
手砂轮1.3MM的切割片磨了断的丝锥 磨了3个爪子 上钻床 边压边用手转 居然出来了。
图片顺序乱 懒的编辑了。

网友:
有尾巴露在外面就好办多了。
5IMX大概服务器有点问题,所有图片都看不到。

网友:
断螺丝什么的我一般用左旋的钻头取出,断丝锥还没遇见过。

网友:
感觉好惊危

网友A:
建议版主加精

网友:
好不容易能浮出水面透口气了!LZ办法好,“原汤化原食”。

网友B:
昏一个先, 我看见的是磨的四个抓,难到眼花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建议版主加精

早二天加精了,不过流掉了,再射一次

网友C:
天灵灵,地灵灵有时也不灵,不过多了一种选择方法,加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二天加精了,不过流掉了,再射一次

遗精

网友:
断丝锥取出器。有卖。

网友:
的确是好办法!向你学习!

网友:
是个好办法!顶上!

网友:
高!!
嗯,坛子这次更新完数据库,特别是图片开得慢慢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哇!前辈你真厉害啊!这样的想法都能想出来!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丝锥好像有M6,再小就不好办了。

网友:
不是一个磨成三爪的吗????

网友:
明明是四个爪嘛,楼主开玩笑呢

网友(2009-06-07):
幸好断面还算平,不然你磨的那三个爪进去一拧还是个断。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昏一个先, 我看见的是磨的四个抓,难到眼花了。

同问?

网友:
多一种方法 。

网友:
好主意,学习了!

网友:
还好你断的是通孔 要是盲孔你试试

网友(2012-02-13):
老帖了,也是一种方法,不错。

网友:
还真有办法:loveliness:

网友:
很好的招数

攻丝一定要严格根据正规的参数选择钻头钻孔。

如果不是数量很大的工程没必要急躁。手工攻丝就是细心点就可以了。小直径的攻丝最好单手体会力量,进的时候阻力大就退,退的时候阻力大就进。头锥二锥交替勤用。断一次丝锥都要自责,做到永远不断丝锥。

网友:
那天心情不怎么舒畅,我断完2mm丝锥,重新在边上打孔又断了钻头,有时心情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灵灵,地灵灵有时也不灵,不过多了一种选择方法,加精!

看来还是节制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问?

同问。。。LZ磨的是四个爪啊,难道不是三个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锈钢材质 钻4MM的孔 《其实应该钻4.3MM的孔比较理想》5MM丝锥弄了几下 砰 吗的心里一震 最怕这个 丝锥断鸟。首先想的是不是应该到附近的商店看看有没有取断丝锥的工具 可是我太懒了 。抱着试试的心理 居然取出来了 ...

楼主的方法还是不错滴

网友:
方法不错,如果深一点,紧一点,可能就不凑效了。

网友F: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G:
真是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H:
这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前提是丝攻进去不太深,卡得不太死,应先用砂轮片将突出尖断茬割掉,再用适当的力加黄铜冲向下敲断头丝攻使丝攻与本体之间出现点间隙,以M5为例,我以前的做法是用一根长50mm直径10mm左右的铁棒,一头端面呈三角形打三个小孔并钉入三根钢丝,然后插入断丝攻的三个排削槽中,左右旋转将其取出.钢丝要尽量粗.现在有1mm以下的薄切割片了,像楼主那样在断丝攻上直接割三只脚出来效果会更好一些.

网友I:
呵呵好像是4抓,学习了,以前这么干过,取攻的紧一点的,得把前面的白钢磨掉,好容易蹦掉~

网友J:
断丝锥神马的 最讨厌鸟。。。。

网友K:
对于断丝锥,最好办法还是电穿孔

网友L:
原汤化原食,比喻很恰当

网友M:
又学了一招

网友N:
增长了见识!!!

网友O:
这坟挖的。。。。。 不过方法还不错

网友P(2012-05-28):
真是个高手呀,有经验呀

网友P:
又学到了一招,真是历害

网友Q:
多了一种选择方法

网友R(2012-10-02):
不錯 壇裏面的人就是強

网友S:
这个方法我以前也用过 前提是 丝锥是崴断的而不是闷断的才有效

网友T:
学习,谢谢,晚上回去也D一个的

网友U:
这么老的贴还在被顶,看来是经典

网友V(2012-11-02):
好方法,顶起!

网友W: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X:
好招,好招.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