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锁尾陀螺可以用来俯仰姿态稳定么?

楼主(2008-10-18):
同上,谢谢!

网友:
可以的,Futaba还有专门的双轴陀螺仪,同时对俯仰和横滚进行稳定。

网友A:
请教楼上的帅哥!怎么安装呢?普通的锁尾陀螺仪怎么锁定俯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上的帅哥!怎么安装呢?普通的锁尾陀螺仪怎么锁定俯仰呢?

普通的锁尾陀螺,要控制俯仰的话,只要吧陀螺横向放置就可以了。其实就是把飞机的航向轴换成俯仰轴。

网友B:
以后我安一个在平跑上,开始方向  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C:
如果是ccpm就麻烦多了。

网友:
不就是vbar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我安一个在平跑上,开始方向  不知道可行不?

GWS有专门的车用漂移陀螺仪,5imx的商城里就有,感兴趣可以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ccpm就麻烦多了。

直升机通常是用平衡仪,多轴陀螺仪一般用在固定翼上。

网友:
我试过把我的016上面的0704折了装在LAMA上用在副翼通道,完全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