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问题

楼主(2008-10-21):
我的雷鸟现在不知道怎么的主旋翼转速不够怎么回事呢
是不是电机挂了啊
初学者
帮帮忙

网友:
 太多可能了

网友:
电池也检查下

网友A:
请教楼上的和楼上的楼上,雷鸟推油门间歇性停转是怎么回事呢?不是电机问题,不是电池问题。因为我把电机拔掉,推油门,用万用表笔碰碰电机输出的一个脚混空也会狂闪,其间有抖舵现象,而这个过程因为基本没有电流,应该不会导致电池电压下降或者电流超过保护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上的和楼上的楼上,雷鸟推油门间歇性停转是怎么回事呢?不是电机问题,不是电池问题。因为我把电机拔掉,推油门,用万用表笔碰碰电机输出的一个脚混空也会狂闪,其间有抖舵现象,而这个过程因为基本没有电流, ...

同样的问题,请教楼上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