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有关电O的。

楼主(2008-10-21):
小弟有条长650mm的电O,目前配置是2881KV无刷,125A电调,435铜桨,用的
电池
是25C的2200 3S电池感觉加速性很差,最高速度也不理想,想让这条小电O速度快些应做哪谢方面的改进?恳请各位大侠不惜赐教,谢谢。

网友A:
可以,,,换电机,换成3600kv得

楼主:
有两种将以,我自己也快晕了,一种就是换KV值更高的,而另一种恰恰相反,换KV值在2000左右的,能否请大侠明示?为何要换3600KV的?扭力反而要下降?是我用的桨小了?

楼主:
对了,补充一点,是半浸桨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可用我的电一试
http://www.56.com/flashApp/56.sw ... 38430631&56.sw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