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停车

楼主(2008-10-22):
我的GL450C之前飞了10多块
电池
,没有任何问题,连续飞2块电池也不会出现
电机
停转.
最近飞行的时候基本上飞上5分钟后电机就会停转(我的电池可以正常飞行7分钟).一开始出现这钟情况我以为是没电池了,然后我换一块充满电的电池,一推油门,大浆迅速旋转,但是不过4秒又停下来了,
于是我就把飞机放那凉一会等5分钟再继续飞还可以飞个2,3分钟又出现停转的情况.
请问各位高手这种情况是不是因为电机或者电调过热的原因啊?

楼主:
先帮自己顶一下呵呵,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
也可能是哪里线路接触不好,我遇到过停转是电调保护了,后来是螺旋桨太大了,电机带不动,高速旋转就过载停机,后来换了个小螺旋桨就好了(我的是固定翼,仅供参考)

网友A:
会不会是缺项了,也就是电调接电机的线接触不好了或者断了,飞久了都会出现的

网友B:
我的也是GL450C,也出现同样问题,我换了好盈的电调就好了。

网友C:
估计是电调过热了

网友D:
电调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E:
我有遇见过,就是电调的问题,我打开机盖飞就没问题了,自己可以把没用的电脑的散热片DIY个小的,用硅胶和固定胶改善散热,要不换个好电调也可以,天冷起来了,你这问题会好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