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抽搐”原因

楼主(2008-10-22):
三个舵机是辉盛9克   陀螺仪RCE600 + DS520

飞行过程中,偶尔抽搐一下(或者常说的抖动,我觉得抽搐形容更贴切,突然间产生的异常),造成飞机损失高度,也增加了摔机危险

是几种原因造成的?该怎么去解决?

1、辉盛舵机?
2、主齿和电机齿轮啮合不好?
3、尾舵机?
4、其他?

谢谢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1检查皮带是否过紧,适当调松一点再试;2把尾拉杆卸下,推动尾推,看是否顺滑;3 检查有没有双桨;4 检查3轴;5 以上方法检查完毕以后还在抽搐的话基本上就是羊癫风了,送去人道毁灭吧

网友:
快没电了,收工回家

网友A:
LZ接收机是什么牌子的?我遇到PPM接收机就有类似问题,换PCM接收机就没有上述情况

网友:
LZ说一下是什么控和接收,多数这种情况是接收和控上的问题!

网友:
换个电调测试一下就知道了,一朋友的飞机和你情况一样,到处都检查高了最后换电调就好了。

网友:
有可能电机的硅钢片有脱落移位现象,检查看看。

网友:
电子设备是最可能的原因

不是机械故障导致的

信号暂时“失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接收机是什么牌子的?我遇到PPM接收机就有类似问题,换PCM接收机就没有上述情况

用的天九控  带的8通PPM

9通的PCM在另一架飞机上

网友:
同情中,我的飞机在刚刚块要离地还没有离地的时候,会发生严重追尾,但是加打油门后句就没问题了,始终没有解决好

网友:
检查电调,换电调试试,如果是电调问题应该是元件虚焊了

网友:
给你举两个例子借鉴一下:
1  两个主轴轴承都有点卡,尾抽筋。
2  电机轴有一点点弯或电机动平衡不好,机身、脚架很明显在抽筋。

网友:
要是亚拓 建议着重检查皮带 过松会被尾轴齿卷进夹缝 造成动力下降 (我的就是因为此差点摔机) 过紧会持续的动力不足 但估计是前者 另外看看皮带侧缘有没有起毛

网友:
我的飞机也有这个问题,找不出毛病,我估计也是皮带的问题,亚托的皮带容易卡,而且我是玩了一个月后有这毛病的,能否专家诊断一下我的飞机的问题

网友:
我的机也飞行过程中,偶尔抽搐一下.先后换过:电调,电机,接收,舵机都无法解决问题!在一次摔机扫大齿后更换大齿盘,单向轴承后正常了!估计单向轴承打滑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昨天刚找到原因:估计是电机负载太大造成跳舵,如果轴承正常的情况下,只要松动电机和齿轮的间隙就可以,我同意楼上的意见,我的飞机是检查了项圈后检查了电调,最后才找到这个问题,我估计你的飞机有的时候会正常,有的时候不正常,飞是没有问题的,调整吧,我就是这样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