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Honey Bee King 2, 为什么很少人玩?

楼主(2008-10-22):
为什么这里很少人玩King 2的呢?

我的Honey Bee King 2, 明天正式首航, 第一次飞非共轴的, 希望不会粉身碎骨.

网友:
呵呵!~这飞机让LZ整的不错,很光亮!~

比ESKY的厂家做好多了!~

希望首飞成功!

网友A:
为什么少人玩。基于几个原因:1,有白菜价的易耗件吗?2,零件销售点分布广吗?3,整体飞行性能是否突出?4,商品推出时,是否抢占了有利先机?5,售后服务态度如何?6,品牌口碑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少人玩。基于几个原因:1,有白菜价的易耗件吗?2,零件销售点分布广吗?3,整体飞行性能是否突出?4,商品推出时,是否抢占了有利先机?5,售后服务态度如何?6,品牌口碑如何?

中国方面我不知道, 我住NY, 在美国有大量人玩king2, king2亦算最平宜的
了, 买一台空机连连费也只$57.00, 一台RTF到手即飞只$119.00, 而一台
Walkera 5G6-1的小机也要$145.00了.

我是单飞, 初飞有点怕怕, 只希望不摔. :(

网友:
国外飞016的很多
可以在www.youtube.com搜索016  或者E-SKY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国方面我不知道, 我住NY, 在美国有大量人玩king2, king2亦算最平宜的
了, 买一台空机连连费也只$57.00, 一台RTF到手即飞只$119.00, 而一台
Walkera 5G6-1的小机也要$145.00了.

我是单飞, 初飞有点怕怕, 只 ...

是的,就原厂配件来讲,King2的配件价格比Trex450价格便宜多了。在美国,是否有类似飞越这样的450副厂配件???

网友:
比较喜欢ESKY 我一直都是玩它 还行哦

网友:
还有king 2的皮带没有压带轮 ,所以皮带很容易松脱,
希望即将上市的KING 3可以改善这个大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原厂配件来讲,King2的配件价格比Trex450价格便宜多了。在美国,是否有类似飞越这样的450副厂配件???

在美国的, 舍得玩Trex的, 基本都不愿玩副厂配件了.
而我就不是不舍得玩Trex, 而只是我绝不玩450及以上的.
而且我是单飞新手, 学会了悬停和普通飞, 才买Gaui Hurricane EP200SD
这类贵机也不迟.

我King2首航, 烧了30A电调. :)

网友:
有刷电机容易磨损,经常换比较麻烦

网友:
新手单飞,感觉还是买大点的飞机好,那样调试方便好多,而且不会那么的灵敏

网友:
估计出口的016或者013和国内的不一样

网友:
最主要是在国外,玩家都是用正品的配件,所以ESKY的配件也算是很便宜的。可是在大陆一般玩家在易损件上都是用副厂的,然后用副厂的价钱比原厂配件的价钱发现ESKY的配件很贵。所以就很少人去飞ESKY的机机了。

网友:
我晕 我最后一次飞016 飞航线差2CM就撞到我 就不敢玩了。不够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