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无刷电机发出涡喷一样的声音~~~~

楼主(2008-10-22):
无刷
电机
比起内燃机噪音小本来是个优点,但很多模友并不喜欢它的这个优点,觉得飞电动模型没气势,怎么感觉都像玩具,我发现同一种无刷电机在不同的电调驱动下发出的声音都会略有不同,说明电调程序是会对电机的声音产生影响,电调的自检声音也是通过向电机发出音频信号达到的,我有一个设想供电调厂家参考,能否在电调程序里叠加音频信号,模拟甲醇机、汽油机甚至涡喷的声音,根据爱好可以自己切换,也可以关闭,这样的模型一定吸引眼球,这样的电调一定卖火 俺不收取知识产权费,不过如果哪家听了我的良言财源广进的话不要忘了谢谢俺哦·

网友A:
就算可行的话也要浪费多余的电能,得不偿失

网友B:
果然是非常设想的设想~~~

网友C:
想法够创意,不知道能否实现呢?

网友D:
浪费电的想法。建议在马达的风扇上做文章!

网友E:
我支持LZ的想法. 但这种电机和电调实施起来会有难度.

楼主:
是会多消耗一些电能,降低一点效率,但我想比例不会太大,况且不喜欢也可以自己关闭,由电调软件实现,不要增加什么元件,成本也不会增加太多,关键是要模拟出好听的声音,编程人员要对声学要有一定了解,难度可能不小。

网友F:
耗电不大,声音肯定也大不了,要想声音大,再加个音响上去,绝对震撼,什么功放,前级后级,能用的全用上,音响最好搞成环绕的

网友G:
不用这么麻烦,不记得在那里看过,在螺旋桨的端部开一个小槽即可。而且音频也会随着转速的不同而改变,就像真的发动机一样,而且声音很大。

网友H:
这在玩具车上早就有了嘛,呵呵,我儿子的玩具车,车上有个大喇叭,前进时有加油声,还有换档声,刹车还有刹车声,没事还能放几首MP3,哈哈哈,街上到处都有卖啊。
把这功能放在模型车上应该是小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