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25V怎么拆? 好拆吗?

楼主(2008-10-22):
定的25V已经发货了, 这几天就可能要到了.

由于货运站离家比较远, 所以想自己开车过去取. 一般的三箱车塞不下这么个四四方方的东西. 想在货运公司就把它拆开了再运.

求有25V或者拆过25v的兄弟帮帮忙. 我想把主轴箱和那个700mm长的横托板拆下来, 这样就方便运输了, 说不定还可以自己搬上楼.

不知道好不好拆, 用普通工具(起子/扳手/内六角)等是否就可以拆开了.

网友:
楼主还是雇个车拖吧,就算分解了一个人也搬不上楼!

楼主:
我是打算能拆就尽量自己运,
至于搬上楼如果实在不行就请人了.那个要不了多少钱.

楼主:
会拆的帮帮忙啊,

起码能先把托板拆下来也好啊, 这样就可以自己拉回小区, 再慢慢打算.

网友:
没拆过,拆应该好拆的,只是装完后不要影响到精度,搞不明白的部位先别下手,上几张图大家才好帮你

网友A:
我知道怎么拆

先把工作台拆下来,很简单,先把工作台一个手轮卸下。把两头镶条螺丝松开,镶条取出,就可以把工作台拆除,
主轴箱尽量不要动,你没有专用工具测量精度,一拆开划圆精度就会改变,而且拆开比较麻烦。最重的部位是底座,
也没必要拆了,以为重新装很费事,要12的内六角扳手。如有什么疑问请加我QQ  我告诉你  8439428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工作台拆下来,很简单,先把工作台一个手轮卸下。把两头镶条螺丝松开,镶条取出,就可以把工作台拆除,
主轴箱尽量不要动,你没有专用工具测量精度,一拆开划圆精度就会改变,而且拆开比较麻烦。最重的部位是底 ...

非常感谢, 到时候我就先把横向工作台拆了, 应该就可以放到后备箱了吧. 这样可以拉回家了.

往楼上搬的时候还是请两位民工兄弟抬吧, 这样主轴箱应该不用动了.

楼主:
还有一点不明, 手轮拆下后, 丝杆就能出来了吗?貌似没有那么简单吧.
请指教

网友:
1,先将Y轴拧到最外面,然后拧下Y轴承座与机床固定的2个螺丝,继续转Y丝杆,丝杆就下来了.
2,卸下Y轴拖板固定丝母的螺丝,在靠立柱一端,胶皮下面.
3,拆下整个拖板
4,拆左端X挡板(用Y拖板座顶出来,别把销子搞弯了).
5,拆用Y拖板座,卸手轮\键(用带刃的煎线钳,或剪子)拆右挡板.
6,装时要仔细调整轴承座位置,使转动阻力最小.

网友:
还有个问题

丝杠拆下来以后,不要把里面轴承装反了 房长官说的很对 丝杆支撑里面有两对轴承
是有讲究的  拆的时候注意下哪端是紧端 哪端是松端 方向不能弄错了

楼主:
非常感谢fang老大和xiaopan兄, 打印出来代去货运站.相信Y托板能拆下来了.

机头如果能拆下来就好了, 不知道机头能不能沿着立柱直接从上端整个滑出来呢?

网友B:
鸡头就简单了,拿把大活搬手,卸掉两个大螺母,和侧面一个内六方的顶丝即可,从上面是拿不下来的,注意别砸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鸡头就简单了,拿把大活搬手,卸掉两个大螺母,和侧面一个内六方的顶丝即可,从上面是拿不下来的,注意别砸下来.

可否给个图啊, 又说机头从上面拿不下来, 又说简单, 我晕了.
你说的那两个大螺母在哪里.

明天就要去货站了.

网友:
你看看以前网友发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8&highlight=25V不明白可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