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飞碟和魔毯!

楼主(2008-10-22):
现在的人力机基本上是专业运动员的玩具,普通人玩不了,对此我想了一个办法,不知可行否!
      那就是给人力机安上高压装置,原理与高压气筒一样!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飞碟,方法是:先做个圆盘,中心放个高压气筒装置,气筒有N(具体安几个正在考虑)个喷嘴 ,喷嘴呈放射状对准圆盘,高压气筒的进气口朝上,这样就像打气一样,不断的向气筒内增压,当压强到一定数值时,喷嘴开始喷气,喷出的气流按照“C效应”流向圆盘表面,这样以来圆盘的上表面气流速度大于下表面,可以飞起来了!
       飞碟可以用降落伞的布料制作,这种布料重量轻,质量好,符合航空标准!
       高压气筒大家基本上都用过,用起来非常省力,利用这个原理做出来的飞碟应该可以用人力飞起来!
       还可以用这个原理做魔毯!魔毯做成后外形基本与动画片的差不多!
       就算人力飞不起来,用发动机总可以吧,估计10马力就够了!
高压气筒原理也可以用在其他飞行器上,不过在设计上要动动脑子,我就设计了一个喷气式飞机,外形和战斗机很象!

网友:
 无论怎么折腾,必需要付出高于你体重的力

楼主:
哦,如果用发动机总可以飞起来吧

网友:
是成功了还是打算做?

楼主:
有这个想法,但我不会闭门造车!所以先发上来让大家评论下,看看是否可行,希望多提建议!

     可以做一个长3米,直径30厘米的高压气筒,配一个20马力的发动机,在两边安上固定翼,用两个喷嘴,一边一个对着机翼,然后开动发动机,不断的充气,两个喷嘴不断的喷气,就可以飞起来了!

网友:
我觉得理论上有点问题

这样以来圆盘的上表面气流速度大于下表面,可以飞起来了!

这句话我理解这是你对贝努里方程的直观描述,不过贝努里方程里面可不是只有速度这个变量,静压也是很重要的,上表面吹气会使得上表面的静压大大超出下表面,圆盘将更加牢固的留在地面。
飞机机翼将气流分为两股,一股流经机翼上表面,速度较快,一股流经下表面,速度较慢,上表面流体压力小于下表面,产生升力。不过前提是飞机机翼分开的空气来自相同的静压气体。

当然上面是我的分析,也可能我没有完全理解你的意思,能上个图就好了。

网友:
不过理论上,你所设计的机构是可以飞起来的,通过分析合力,该机构吸气造成的负压可以提供一些升力。如果喷出的气体合力向下,也可以增加该机构飞起的可能性,不过这时候圆盘就是一个多于的装置了,如果取消圆盘,就简化为一个充气火jian了,这样效率更高一些。如果发动机和其他部件的重量足够小,飞起来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网友:
好奇怪,我编辑帖子的时候明明输入的是中文“火jian”(jian是中文的),发表出来就变成“火jian”了

网友:
上个PS图再说

网友(2008-11-24):
你做成了也不能算是人力飞机/
人力飞机不能有其他储存动力辅助。
一架小点的滑翔机用8马力就飞得很好了,还用转那么大弯子干嘛

网友:
高压气筒装置很复杂的,重量也很大,我觉得不行的。

网友(2008-12-24):
10马力?拖拉机才几马力?

网友:
我记得有人作过类似的东西,有一个螺旋桨在上面。

网友:
高压气筒原理也可以用在其他飞行器上,不过在设计上要动动脑子,我就设计了一个喷气式飞机,外形和战斗机很象            来个图啊

网友(2009-02-15):
有看~没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