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

楼主(2008-10-22):
请问各位玩电船都用什么控????

我是新手,我买了个控不知道是什控,每次玩的时候都是失控的,我的船也一般吧 可以上60一70公里左右 但是很惨,我每次玩都把船给撞坏,到现在都有三只船了不是没头就是开口  真是一个字型"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玩电船都用什么控????

我的船也一般吧 可以上60一70公里左右

你的船一般?能上到60-70公里的配置就不错了!难道就不舍得买好一点的控!
是你的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不知道要买那一种控!
可指点一下吗!

网友B:
一般跑電船有2-3通道就夠了,怕失控就買好點的,象普通的FUTABA .JR. 都可以了,但買控建議買全新的,因為2手的也不知道人家用了多久,用的時間長了電子元件都會老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跑電船有2-3通道就夠了,怕失控就買好點的,象普通的FUTABA .JR. 都可以了,但買控建議買全新的,因為2手的也不知道人家用了多久,用的時間長了電子元件都會老化的。

谢谢指点!

网友C:
 不管的老翻还是原版,只要它好用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的老翻还是原版,只要它好用就OK啦!

你给我介绍一个吧!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全都是日文 看不懂!

网友:
JR    FUTABA   三和  KO   HETIC  的控都很好  通道无所谓  关键是稳定